楼主(2015-01-30):
两台伺服做跟随同步。主伺服控制器输出脉冲信号输入到从伺服的输入,可是一般伺服输出的是差分脉冲信号而伺服输入的是集电极开路信号。这个是不是需要一个转换模块。再有伺服在位置模式下控制速度需要输入伺服的是脉冲频率信号,而主伺服输出的信号是增量加减脉冲数,这个脉冲数怎么控制伺服的转速呢

网友A:
如果你非要用一台驱动器上的输出去当第二台的输入的话,那也只能信号转换了;

网友B:
可以考虑增加一个主控制器机构,对比和监视两台伺服的差异,并修正不同步的设备。
比如PLC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非要用一台驱动器上的输出去当第二台的输入的话,那也只能信号转换了;

我在网上看了有差分转集电极的模块 可是转换过来的还是脉冲数不是脉冲频率 怎么去控制伺服的转速呢

网友C:
主从伺服送相同的给定,以主伺服给为基准,设一个误差窗口,检测从伺服对主伺服的偏差,修正从伺服的给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伺服反馈回来的脉冲数是不是需要返回到PLC转换成脉冲频率再输出到从伺服进行速度控制

网友C:
主伺服的反馈和从伺服反馈的代数和即是从伺服的偏差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伺服反馈回来的是脉冲数不是脉冲频率 是不是需要PLC转换成脉冲频率再进行偏差比较

网友C:
主机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和从机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之差。

网友D:
伺服驱动器可以设置最大转速限制啊,把X和Z的转速限制设成一样就可以了啊,把位置模式改成速度模式就可以了啊,你是想在搞复杂点,一个驱动拖2台?驱动器都有输出功率限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