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30):
   开始想找一下T型热电偶的曲线图,图没找到,只找到了分度表,便想找个坐标图软件自己把数据输进去。可找了半天没合适,找到一个像是能用可还是不会用。
谁有这方面的软件或经验,英文的话简单最好复杂的话最好劳烦给我简单说一下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始想找一下T型热电偶的曲线图,图没找到,只找到了分度表,便想找个坐标图软件自己把数据输进去。可找了半天没合适,找到一个像是能用可还是不会用。
谁有这方面的软件或经验,英文的话简单最好复杂的话最好劳烦给我简单说一下怎么弄。

Execl,图表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