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30):
本来是一根铝芯185,负荷增加想并一根铜芯185,可以吗?如果运行是否会造成负荷分配不均匀?

网友A:
两端都采用集线铜牌不成问题吧?
根据两线的载流量比例分配负载不行么?
我也期待楼下能有好的提议或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B:
可以,不过两端铜铝接合处应该使用铜铝过渡端子以免发生化学反应,以免为以后流下事故隐患。

网友C:
一楼的说法很对,不分开的话线阻不同电流会不一样,接头只是工艺问题另当别论

网友D:
个人感觉还是按1楼的说法将负荷分开使用好,铜铝并联使用和粗细并联使用的情况应该差不多,会造成电流分配不均匀,可能会导致铜185的电流分配比例过高。

网友E:
最好还是把负分分开使用吧。因为你两种线材材质是不一样的,线阻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没问提的,可以并行使用,铜铝的导电系数不一样电阻也就不一样,它们自己就会分配电流,铜电缆流的电流多一些,铝的就少一些,对电缆没什么影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没影响最好啦。

网友F:
回复 网友F:
只是供电电流,下边的负荷不超出总电缆的,就是 铜+铝185=总电流。就可以用。自己算一下你们车间总用电负荷,就知道了。

网友G:
分开供电可以

网友H:
   铜的负载重,电阻率铜0。017和铝0。029差别比较大,看总电流。

网友I:
分开比较稳妥.....

网友J:
电流大会造成发热不一样,且材质不一样虽然截面积一样但额定通过的电流也不一样。

网友K:
并联不可以
但是可以做两路独立的
把负载分开

网友L:
没问提的,可以并行使用,铜铝的导电系数不一样电阻也就不一样,它们自己就会分配电流,铜电缆流的电流多一些,铝的就少一些,对电缆没什么影响,

网友M:
可以,端子头最好要做一下处理。

网友N:
同意8楼观点

网友H:
        铜和铝分担电流比例为63:37。

网友O:
请问什么叫“高压电缆”?可并联运行。。。

网友P:
回复 网友F:
你试过吗,这样会没问题?臆测要不得

网友Q: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R:
铜芯线和铝线是不能并联使用的,因为二者的阻抗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并联,容易让铜线过热。估算是这样的,同样线径的话,铜会分得7成以上的电流,铝线则分但很小的电流。

网友R:
靠,早知道17楼写的这么明确,我就不回帖丢人现眼了,呵呵

网友S:
一定要把接头处理好,必须用铜铝过度件。

如果处理不好后期问题非常麻烦,还非常多。

至于负载无所谓。

网友T(2015-06-19):
尽量不要这样使用啊,因为铜铝的阻值不一样,造成通过两条电缆的电流不一样

网友U:
并联使用完全没问题,电流会按电缆阻抗自动分配,因负荷逐步增加我们有95+150+240铜芯低压电缆并联的使用的实例,开始95电缆至作为两个配电房之间检修联络电缆使用,后来改供正常生产负荷使用就多并联电缆,开始方案直接并联时也有好多资深师傅说不行,小电缆会严重过流发热烧毁,(他们凭经验印象中认为电流会平均分配所以小电缆会过载),我把大小电缆的线径、长度计算出阻抗,然后画出最简单的两个不同阻值的电阻并联,对一负载供电,简单就能算出电流会根据阻抗自动分配,他们还是将信将疑。最后我退一步采用折中方案(其实是给他们面子下台阶,好让施工顺利进行),就是大小电缆先一起并联使用,然后快速检测电流分配情况,即使过载短时间也不会有问题,如果小电缆过载则拆除不用,最后测量结果与我预计的完全一样,大小并联电缆按各自截面积算出的阻抗自动比例分配。(我们类似的应用还有几个地方,都是一根高压6kv的240铝芯电缆直接并联一根240的铜芯电缆使用,负荷分配完全自动)

最后结果是皆大欢喜,工程项目得以顺利完工,资深师傅很大度向领导推荐本人可重点培养,当然晚上吃饭我买单,本人也确实得以重用这是后话。

网友V:
楼上的有理论经验和实际应用经验,支持……

网友W:
应该不行吧,,铜线会过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