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30):
还有6/10、8.7/10,8.7/15都是什么含义?价格一样吗?

网友A:
电压等级,前面数字是相电压,后面的是线电压,价格肯定不一样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楼主你认为价格一样吗?肯定不一样的啊。不然,它还分什么等级干什么啊。

网友C:
     电压等级。中压线。

网友D:
电压等级‘
楼主这个线用在什么场合??
为什么不6/10

网友E:
不懂,来学习一下

网友F:
应当是电压等级

网友G:
看1楼的回复,也觉得是对的;可查一下手册或产品样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