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30):
我想做一个温控系统,要测量5路温度,并能单独控制,并且电脑上看到监测到实时温度,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使用PLC可编程控制器,扩展模拟量输入单元,连接温度变送器采集实时温度。
电脑上安装组态软件,使用数据线连接PLC,进行显示温度与控制温度。

网友B:
买5个带通讯的温控表,然后与PC做基于RS485的Modbus通讯。

PC上用高级语言编程。

网友C:
用国产的智能仪表配厂家的简易组态软件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了,如福建的虹润或者宇电的仪表就行了。

网友D:
组态肯定是首选嘛!

楼主:
单位要求使用施耐德或者欧姆龙的元件,还要操作简单,后期维护维修方便,有什么具体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 5个温控表上的通讯应该怎么样连接到电脑

网友E:
用组态软件最简单

网友F:
3楼说的好,我现在也是这么用的!

使用通信,功能要多很多!温控的话要用到PID控制,这个要是自己写程序的话,会很麻烦的!

网友G:
SCADA(不知道拼写对不对)软件,我用过组态王,把通讯设置好,选好你PLC的通讯方式,剩下的就是组态HMI了,很简单。要是西门子的更简单,300系列,1200/1500系列用portal更方便,我现在就做了一个这样的监控,现场几台300系统,PLC走的网络监控,用portal做了一个总监控,可以在一台电脑上监控整条线的运行

网友A:
国产的不用,尽去挑又贵又不好购买的进口品牌货?
也得,不缺钱。
叫采购联系本地的工控配件销售商,给出具体要求给他,还有具体指定的品牌,他会给出型号供你挑选的。
一般台式机电脑都有自带的9针串口,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到市面上购买一块串口扩展卡插在PIC插槽上就得了。
然后就用扩展出来的9针串口,再加装一个RS-232转RS485的数据转换模块,就可以与温控仪通讯了。
感觉楼主什么都不懂,更不要说用电脑进行编程了,外包给设备工程公司吧。

网友H:
使用带485通讯的只能温度控制仪,按说明书配好线,组好态。在计算机上用VB编个小程序就解决了(或找个免费的工业控制软件)。

网友I:
我们用plc+ wi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