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如何来理解这个BFM缓冲存储器?

楼主(2015-01-30):
手里有个FX2N-2AD的2路模拟量输入模块,看介绍是这样写的BFM#17的B0位我置位成1的话,开始启用CH1模拟通道,B0位置0的话是启用CH2模拟通道。那么我想2个通道都启用,2个通道都接入模拟量改如何设置这个B0位?
也可以看上图的程序X0闭合时,就是置b0位为0,开启启用CH1开始转换数字量。
X1闭合后,就是置b0位为1,开启CH2通道模拟转换。。
那么假设X0和X1都闭合后,b0位会是多少呢?0还是1?2个通道还能不能正常的转换呢?
如何同时进行2个通道的模拟量输入转换?

网友A:
同时就不用多想了,只能一个一个的干,读入数据的存储那12个位的地方只有1个。

楼主:
意思说这个2路的AD模块,只能一路一路的读取吗?不能同时2路进行?这2段程序前面加个定时采集可以吗,10ms定时采集1号通道,10ms后采集另一个通道

网友B:
请注意PLC是自上而下的扫描执行方式.
即使你X0,X1同时接通,PLC还是只能从0步开始扫描到33步,谁先获得扫描优先权,就先读取谁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注意PLC是自上而下的扫描执行方式.
即使你X0,X1同时接通,PLC还是只能从0步开始扫描到33步,谁先获得扫描优先权,就先读取谁的数据。
师傅好,那双线圈怎么是后一个有效的呢?模块数据处理是谁先获得扫描优先权,就处理扫描优先的数据?读写都一样?
小子不才,是一个问题少年,还望师傅能解释解释,谢谢

网友B:
双线圈的情况,就是先扫描前面的线圈并执行,后面再扫描之后就覆盖第一个线圈的状态了。
也就是最终的状态,是最后面那个说了算。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分别传送给D100,D101了,其实是没有覆盖的

楼主:
此程序x0和x1同时闭合程序能执行吗?可以实现2路同时采集吗?

网友E:
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不能二路同时转换;
但你的要求转换的时间不至于比一个PLC扫描周期还小吧;

网友F:
不可能同时的,多CPU(或CPU字长再加大)的话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