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30):
这个24V电路里,24V短路了Q4却不跳,我觉得是不是要换4个端口的空开把24-也放进去啊~?
这样短路开关电源保护了吧。

网友A:
开关电源先保护了吧

网友B:
Q4选择是否合理。
确定是负载短路吗?

网友C:
空开的规格选型正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肯定短路了,下游端子直接导通了都没有跳空开。
型号我再确认下,但是直接短路了又不是过载和型号关系不大吧?
我老是感觉是先保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下游端子直接导通了。。

网友D:
楼主 ,这是EPLAN画的么?Q4代表短路保护么?4个端口的空开和这图有什么关系?4个端口的空开是什么东西?
不才成了问题少年,还望楼主能给解释解释,谢谢

网友E:
也可能Q4额定电流比开关电源大呢

网友F:
开关电源保护了,短路后无输出。

网友G:
有些开关电源可以检测出短路并提前保护,还有些充电器的电源还能进行极性检测,反接保护,负载检测,过流和输出接地保护。
所以说不要小看开关电源设计的进步了,开关电源的电路设计不是N年都是一成不变的老木头的。

网友H:
空开选型对吗?24V的电压短路电流有多大?你知道你选的开关的速跳过电流值是多少?还有电源模块的电子保护是不是更灵敏?

网友I:
1:空开的选型选大了
2:电源保护了,,西门子的电源如果负载短路,空开也不跳,直接保护禁止输出

网友J:
      开关电源保护先动作,因为是电子式的,动作快。

网友K:
空开选择大了吧。

网友L:
1、是开关电源在空开跳闸之前已经保护动作了
2、空开选型不对

网友M:
开关电源的短路保护速度比空开的短路(过载)保护速度要快得多,除非空开的脱扣器也是电子式的。

网友N:
是个什么开关??
多数是型号不对!

网友O:
24v电源输出的电流是多大?
负载是什么型号的?
你选的空开额定电流是多大?
你选择的空开动作时间是多少?
你的空开是单刀的还是双刀的?  根据图纸分析是单刀的。
你是如何短接线路的?
你的线路是在什么地方短接的?  请附图纸。

网友P:
断路器电压是230V电压你放在24V里用脱扣电流提升10倍,就算是1A的断路器放24V里就是10A,10A的断路器瞬时脱扣电流要7-10倍,也就是要70A-100A才跳。

网友Q:
看看是直流空开不?

网友R:
我认为,一般的开关电源自己有抗短路保护功能。所以开关电源输出短路,自己锁死了,自然上口的热继不会有反应。而且热继对短路电流本身的反应就慢,而开关电源的抗短路保护反应非常快。

网友S:
回复 网友P:

没注意过这点,不知可否从原理上说一说。

另,楼主可核实开关电源是否作出了反应,普通开关可能不适合于电子元件的保护。

网友T:
短路电流没达到空开跳闸电流?

网友U:
Q4选型和质量有问题或者开关电源保护值比Q4小

网友V:
开关电源先保护了。

网友W:
开关电源优先于Q4保护了。

网友X:
Q4 有多大?一般开关电源才2-3A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R:
这样看来Q4在电路中有些多余的感觉?

网友R:
回复 楼主:
热继可以有,但不是保护短路功能,而是保护热过载。

网友Y:
有的开关电源是有短路保护的。

网友Z:
开关电源自身有短路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