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50 7.5/5.5KW

楼主(2015-01-30):
ABB550 7.5/5.5KW炸模块,模块拆下,把驱动电路修理好后,上电测量驱动电压的时候发现开关电源没有正常工作,3844的7脚有12V到14V跳动,8脚没有5V,维修时发现母线N端和电源起震芯片3844的地脚(GND)不通,按道理是直通的。3844的GND与板上温控电阻引脚的一个脚通了,我想正常情况下是不对的。是不是炸模块的时候夹层板烧坏了还是本身这样,检查时没有发现明显烧焦的电路,开关电源部分的元器件也没有损坏。我想它不正常工作是因为N端的取样电阻没有表现出来,电压一直不稳定,3844内部一直处于半导通状态,现在也不敢把N端和3844的地短接,现在陷入了困境,请给位看看情况。

网友A:
没见过这个变频器,不过你说的N和地是通的也不一定,装了模块一般是通的,但是拆了就不一定了,逆变和整流可能需要在电路板上才会通的,西门子MM440就不会通的,需要自己短接的(一般是整流N和逆变N1短接的)
你可以单给3844加17V电压量下周边电路有没有问题,个人觉得是反馈那边问题
至于温控脚的问题可能不正常吧,不过没见过ABB的这个变频器,我是按西门子MM440的说的,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情况是这样的,我上电17V给3844  5,7脚测量8脚是有5V的,6脚没有输出,0.几V都没有,检查了周边的电阻和电容没有问题,短接了反馈光耦的输入端也不能起震,然后我直接把5脚短接到N端,一测量6脚有7.几V的电压,说明起震了。还是感觉夹层的线断了,因为ABB550其他功率的5脚和N端也是直通的。

网友B:
3844第5脚与母线负是通的。不通就是线路烧断了,拿强光照你可以看到板子中间有起泡或发黑的地方,ABB电源容易这样。 3844供电正常了,6脚无输出,多是3844也烧了

楼主:
用强光看也不是很明显,我觉得是没有断线的,因为装模块上去,整流出来的N1端就和驱动信号的N2端就通了。之前这两个点是没有通的,温控的一端与N2通我觉得它是信号地线,我测量了N2到主板有很多接口通,也确定是信号地了。只是之前没有遇到这个现象,才觉得不对劲,现在开关电源正常工作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现在开关电源正常之后,我就没有接模块通530V直流上去,测量驱动控制极没有电压呢,驱动光耦那个小小的314没有电源到,我接上面板显示正常,报过温,用个10K电阻代替能正常开机,测量驱动控制极还是没有电压,光耦电源也没有,是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