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30):
漏电开关一般都用实验按钮检查是否正常,记得前段时间有报道说实验按钮能正常工作不代表漏电开关正常。不知道有谁用其他方法检查、实验过漏电开关。比如在漏电开关下端火线与地下是否可以测试漏电开关呢,不过好像不安全啊,大家都有什么好方法没。

网友A:
检测漏电断路器最好的方法,就是模拟真实的漏电现象。
比如火线经过几M几十M的电阻和地线相接,或者零线和地线相接触,看其跳闸是否灵敏。

网友B:
在漏电开关的负载侧L引一电源接一个15W的灯泡与地线构成回路,有条件先更小功率的更准

网友C:
搞个漏电试验看开关是否能正常动作。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同意!电源端取一根火线或者零线接入负载,另一端接入电源出线端零或者火线,跳闸即正常

网友E:
我只是按一下按钮  看样子落伍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只是按一下按钮  看样子落伍了啊
以后要在仔细啊

网友G:
找个5W白炽灯泡用2#的方法测试。

也可以用MF47万能表的220V交流电压档对地线(或者接了地的金属外壳)测量,看跳不跳来判断漏保的好坏。

最好和准确的是用灯泡。

网友H:
同意楼上的说法!用电源端取一根火线或者零线接入负载,另一端接入电源出线端零或者火线,跳闸即正常

网友I:
把零线跟地线短接,再启动漏电后面的负载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检测漏电断路器最好的方法,就是模拟真实的漏电现象。
比如火线经过几M几十M的电阻和地线相接,或者零线和地线相接触,看其跳闸是否灵敏。
赞同!

网友K:
觉得带个小负载试的办法不错

网友L:
漏电断路器检测用户就是用实验按钮,按实验按钮断路器脱扣说明漏电脱扣功能正常,还可以拿条抹布到点水拿火线对抹布检测,要检测漏电灵敏度要用漏电检测仪,市面上漏电断路器存在的 突出问题一 是灵敏度 二 是抗干扰能力。

网友M:
市面上有种验电器,买个插的插座上按一下就知道了的!

网友N:
同意以上方法

网友O:
大家都是神人啊,都是好办法。我一般就按按钮

网友P:
认可7楼意见;
用试验电路或试验装置检测,可以与试验按钮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