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30):
PLC发送指令“7E 36 34 30 31 44 30 0D”与下行通信返回数据应为“36 34 30 31 30 30”经在线模拟查看显“发送和接收同时进行”读不回来返回信息。发送的命令有开始和结束符,返回的命令没有开始和结束符。
      请问怎么有效的避免数据的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应该怎样去编写才能把发出的返回信息读出来。因参考过手册还是行不通,求一段自由口收发程序。

网友A:
用t32做个通讯延时,将发送接收分开,或者用SMB特殊控制位。监控通讯口是否处在闲置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用T32来做,能贴一段出来么,刚开始学不太懂求指导。

网友B:
建议采用中断

网友C:
楼主可以在 XMT指令上,按 F1,查看帮助 不就OK了。

网友D:
你可以做一个发送、接收标志位
发送完成发送标志位为一,当发送标志位为一开始接收,并计时(计时用于通讯超时)
接收完成接收标志位为一,当接收标志位为一开始发送,并计时(计时用于通讯超时)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我都看过了还是没用,应该是数据接收上出了问题,就是想知道是哪些原因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出来。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估计就不是 读写同时的问题了。

而是你发送的指令有可能存在问题。

你可以用串口调试器,先发送试试 ,看看接受回来的字符对不对?如果这个都不正确,程序也不可能正确。

楼主串口调试正确的话,截个图上来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串口已拆截图就不发了,在测试的时候我用了串口监控软件监控的收发数据都是正确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我用中断程序23和9却是只能发送出去读不回来数据,后来改用中断8来做的时候就没问题了。
就是想问问大家按照手册或下载的例子来做为什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