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康高压6KV变频器

楼主(2015-01-30):
合康高压6KV变频器显示屏上输入电压显示9000多伏,显示6000多伏是对的,大家帮帮忙是什么地方坏拉

网友A:
高压变频器都没见识过,拍个图上来了

网友B:
主板上面有问题了,可以发来给你修修

网友C:
采样电阻,一般电压采样用的是电阻分压,还有就是采样后的运算放大电路。再有就是你参数的设置。

网友D:
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了啊

楼主:
求助合康高压6KV变频器显示屏上输入电压显示9000多伏,显示6000多伏是对的,以前显示的是6000多伏,大家帮帮忙是什么地方坏拉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参数问题我觉得比较大,测试时候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