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30):
三菱Q系列PLC的选择分为QCPU,QnACPU,AnUCPU,还有QSCPU,QCPU(Qmode),QCPU(Amode)这几种不同的CPU都有何区别?

网友A:
早几年的Q分为基本型和高性能两种,基本型包括Q00JCPU、Q00CPU、Q01CPU,高性能包括Q02CPU、Q02HCPU、Q06HCPU、Q12HCPU、Q25HCPU
后来出来了通用型的CPU就是现在常见的型号中带有大写U的,QnUCPU,这个n表示的数字
以上这些是目前常用的型号,使用这些型号时在软件中选择QCPU(Qmode)。

网友B:
谢谢学习一下。。。三克油

网友C:
QnACPU是老款的,以前叫大Q;

网友D:
Q系列的接触过,日立电梯的GVF-2电梯主板就是用这种的。那好像是十年前的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Q系列的接触过,日立电梯的GVF-2电梯主板就是用这种的。那好像是十年前的事了。
Q系列的是中大型的PLC,你这电梯用这个控制?那要控制多少个点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A:
22层的客梯。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七层电梯我们如果用FX2N编的话,要80个点。22层的客梯速度就比七层的提高很多了。具体点数你自己猜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