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30):
采用伺服电机作为提升的动力源时,经常出现伺服电机由于滞留脉冲作用而导致的不可控现象!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解决的?

网友A:
提升需要用带刹车的电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升需要用带刹车的电机吧?
垂直负载电机带刹车,是为了考虑断电后,没有伺服锁定后,用刹车停止,正常工作时刹车是打开的。

网友C:
伺服不是给定距离,就行走相关的距离的吗?哪里来的滞留脉冲?
首先确定伺服驱动器功能是否完好,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D:
哥们把伺服电机当锥形转子制动电机用?伺服电机是以控制精度为主的,不是起重机。你那种就一个变频器带个绕线转子制动电机就可以了,提升高度除你转子转动圈数,设个齿轮比在变频器里,有钱人啊,伺服电机当劳力电机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