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人机通讯报警错误

楼主(2015-01-30):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楼主你传反了,估计没人愿意费这劲看图

网友B:
海泰克屏没弄过,不过图可以翻。不是有错误代码吗,查一下代表什么错误。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通讯错误,看看连接电缆,掉了。

网友D:
6600? 1711? 应该是通讯线坏了。

网友E:
通讯问题啊,就检查与通讯相关的软硬件就ok了

网友F:
这时间是14年6月17日,看来楼主是来考大家的。这个问题肯定早就解决了。

网友G:
如果是以前正常通行能行的,那线检查下硬件的接线、接口等。

网友H:
连线,通讯参数,拨码开关,端口都检查一下

网友I:
没有连上PLC;
检查电缆及PLC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