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5-01-31):
控制回路电压22OV,电机380v正反转。 控制回路试验正常,但是一接上电机接触器就吸合不实,啪啪值响。是不是电机启动瞬间压降大造成的啊。

网友A:
以前会吗?还是新做的?启动时测量下电源电压降了多少?没问题就查下你的控制回路

网友B:
应该是压降太大,接触器吸合保持电压不够

网友C:
可能是电机启动压降太大造成接触器吸合不住而反复吸合吧。最好启动时测下电压到底是多少。

网友D:
有接错线的地方,或控制回路元件电压级别不是220V

网友E:
也有可能是某一处接触不良。

网友F:
这得多大的电机啊?压降可以通过面板上的电压表看出来,用表测量挺吓人也很危险的,以前碰到过控制回路里的中间继电器触点吸合不良导致接触器啪啪的情况,也是不接电机正常,接上就啪啪的拉弧

网友G:
可能如楼主所说,电动机起动电流,造成了线路压降过大;
若线径足够,亦可先排除有无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H:
如果接触器吸合像打机关枪似的,啪啪啪...,连续动作,那一定是电路有毛病。如果没有接错线,那接触器本身检查了吗?

网友I:
多大的电机啊?等答案。。。。

网友J:
不要怀疑你的电源容量,除非你工厂的总变压器容量很低,只有几十KVA。
要是直接从工厂的变压器供电的话,无非就是两个情况:
1、接触器用的是380V线圈的规格。
2、线路中的接线头接触不好或者螺丝松动。

楼主:
压降大造成。以确定

网友K:
去掉负载试试

网友L:
接入电源线径太小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压降大造成。以确定
楼主是直接测了吗?

楼主:
我们这是地平车,轨道那种,由于长时间不适用,轨道上面长了铁锈,造成接触不好,所以启动时压降特别大,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N:
是把常闭当常开用了吧?

网友O:
去掉负载,检查接触器,后检查线路 ,如过以前没有这现象那估计接触器有点问题

网友P:
电源传输是什么??
负荷有多大啊?

楼主:
楼上的鸟语我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