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31):
要求如下。
1 防火调节阀与送风机联锁,当风管内空气温度达到70?时,防火调节阀自动关闭,同时切断送风机电源,并将信号传至值班室。也可由消防人员手动远距离关闭防火调节阀,并切断送风机电源。
2,空调机系统的初效,中效过滤器的压差现场显示并传至微机显示,当过滤器阻力大于下列值时清洗或更换;中效过滤器的压差》160帕
3,室内温湿度控制,设定T为26度,当室内温度高于27度时,大开凉水阀,低于25度时,反之;
4,所有电动阀为失电常闭。
5,电机为15KW变频控制。
求选型,和控制方案

网友A:
 方案
1)温度变送器在风管安装(型号自己选4mA--20mA)     1个
2)室内温度变送器(4mA--20mA)                     1个
3)压力变送器(压力量程4mA--20mA)                 1个
4)西门子-200PLC CPU 224xp                         1个
5)西门子EM235模块                                 1个

网友B:
楼主你的项目是自已做吗?净化处理的公司很多的

网友C:
多少个模拟量回路、数字量回路,每个设备的控制方案、整个工程的控制方案。

网友D:
楼主这是要自己搞,还是自己搞明白再去让人家搞好谈价格?让做这种的直接给你报个方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