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二次电压

楼主(2015-01-31):
变压器一次有360  380   400V, 二次40V,     一次目前实际电压为380,但是二次电压达不到40V,请问把一次电压接到400V接线柱上,能提高二次电压吗。

网友A:
确切的告诉你,不能的,电压还会降下下来的
你接到360V上,二次侧电压会上来,不信你试试看。

网友B:
1楼说的对

网友C:
380输出都低了,还接到400?那不是更低吗?数学体育老师都的?表情肯定是接到360上,输出才会提高的啊。

网友D:
   变压器一次接360V,二次电压会提高。
   你的变压器不好。

网友E:
360 可以来回接接试试

网友F:
40V是在空载时量得的,还是负载时测得的,是不能满足使用要求吗;
改变输入抽头,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G:
实在不好理解的话,可以用变压器的公式自己求证一下,变压器的原副边匝数比,等于原副边电压比。

设,n1 = 原边匝数;n2 = 副边匝数;

已知:40 = 380*(n2 / n1)----1式

如果将原边抽头改为360V,设副边电压为x,则:
x = 380*( n2 / n1-nx)----2式
(其中nx为改变原边抽头前后的匝数差)。

比较 1 式和 2 式。结论就是,x大于40V。

网友H:
还真不懂-_-#,也就是说二次电压是固定的?一次来变?

网友H:
楼主还是接下发结果出来给我们瞧瞧吧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各位。

网友D:
    我们出口的产品中,控制变压器为一次380/400/415V,二次24V,可以适应不同电压。
    在厂里试验,380V电网,一次接380V ,输出电压24V。
    拿到国外,415V电网,一次接415V,二次输出24V。

楼主:
回头我在试一试

网友I:
360/380=40/u, u=42.2v
变压器的电压抽头与匝书一一对应,电压的比数就是匝数的比数。

网友J:
这个东西还是自已试一下就很快明白了。

网友K:
但是我遇见过不管初级电压怎么调次级电压都不变
这是问什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C:
380输出都低了,还接到400?那不是更低吗?数学体育老师都的?表情肯定是接到360上,输出才会提高的啊。
就是这样,其实差几福特,应该也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知道差几V

网友I:
回复 楼主:
没看到上面计算?如果你将380的电元接到360抽头,输出提升2v

网友M:
变压器调分节开关就是利用线圈匝数与电压的关系的原理来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N:
当然是借360V,次级电压才能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