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综保系统

楼主(2015-01-31):
刚刚接触高压综保控制系统,发现急停使用开点,然后进入综保输入。还有分合闸都是自复位开关,都是开点,原来接触的都是有防跳继电器之类的。但是这回没有发现这个继电器,就是假设合闸信号线短路,刚刚分闸就会发生合闸,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会有一个继电器,但是没找到啊。是不是综保内部呢啊。

网友A:
综保内部的可能性不大,内部是保护的继电器。看一哈图纸。。

楼主:
没有图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接触高压综保控制系统,发现急停使用开点,然后进入综保输入。还有分合闸都是自复位开关,都是开点,原来接触的都是有防跳继电器之类的。但是这回没有发现这个继电器,就是假设合闸信号线短路,刚刚分闸就会发生合闸,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会有一个继电器,但是没找到啊。是不是综保内部呢啊。
一看就是新手,仔细看看真空断路器里面的图吧,防跳电路都做到产品里面去了,不用你在设计控制电路时考虑,至于控制启停用开点自复位是因为分合闸线圈不能长时间带电,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启停电路里用断路器的辅助触电也作了电气连锁,急停用开点的话肯定是综保对输入点的要求了,总之一点,联系起来多看图纸,多问老师傅。

楼主:
哦,原来如此,原来都做到真空断路器里面去了。学海无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