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31):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一台变压器拖动1600个千瓦,电动机最大55kw最小4kw,如何设计无功补偿柜。

网友A:
最好的设计就是每台电机都带一个变频器驱动,功率因数可超过0.93以上。很省事。当然其成本可以比较一台无功补偿柜,如果接受谁,就采用谁的方案。用变频器无功补偿是自动的。

网友B:
楼上的方案是好,就要看楼主的预算够不够了。用变频器省事,方便。

网友C:
其实无功补偿控制柜也可以自行研制和制造的,原因就是技术含量并不高。
到度娘上获取电容选型数据,购买自动无功补偿控制器,购买电容接触器,购买无功补偿电力电容,以及三相电流表和电压表。
剩下的就是自行安装了,楼主研制出来之后,记得发图分享唷。
度娘地址:http://wenku.baidu.com/link?url=EI2UZF0ehUPXqGuvAPWuVfspAoyrN84BIp2PrrnYcXBqV3neEZGHdGuc2Yv9RTg7_mpoTjb1XfN1EfgR1it0Vf9LGeOAwT1Kt3iA3mpmlQi

网友D:
这个电容一般补偿设计负荷容量的一半就可以了

网友E:
电机负荷可能要1200千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机负荷可能要1200千乏
个人觉得要不了那么大,五六百应当就够了啊。

网友G:
低压配电柜有有配吧,这个很简单,仿一下就好了,怕不够多配几路电容无功补偿表是自动控制投入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E:
这么大?
如何计算的??
我算的还不到你的一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么大?
如何计算的??
我算的还不到你的一半!
这个可以大些,自动补偿会轮序的工作的。

网友J:
谢谢3楼的朋友给的链接。学习了。

网友K:
完全可以自己制作

网友L:
   按变压器的容量的30%到60%左右吧。这算法比较麻烦。你可以查表。主要要知道大概的功率因数。功率因数从0.69提高到0.95时,每KW功率需补偿电容量为0.553(千乏),1600KW所需电容量1600X0.553=884.8(千乏)。

楼主:
12楼的师傅计算的补偿数880与我平常千瓦补偿的基数差不多,

楼主:
现在就是无功补偿器好像最多是12路驱动,总共880千乏,每路需73千乏,我的电机最小4千瓦,而且不少。这样怎么配置。

网友C:
无功补偿控制器的控制原理就是:
检测功率因素并按顺序依次接通12路接触器,如果超过,立马切断前面投入的接触器,如果投入以后还是补偿不到规定的功率因素,继续按顺序接通后面的接触器进行投入。
楼主大可以不用担心怎么配置,只需按选好的补偿容量进行组装即可。

楼主:
如果需要补20个千乏,可它一次投入70千乏,岂不过补,又要切除,然后又需要投入20千乏,然后又过补,如此循环,如何解决

网友C:
常用的补偿容量有20,25,30(kvar),还有34的,50、67(kvar)等等,也可以跟厂家定制特殊容量。
如果楼主的补偿总容量很大,可以安装两个控制器,那就是24路了。

其实用电量少,就说明功率因素就不会拉得很低,也不一定非要投入补偿电容。

网友M:
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第三版23页,表1-21是个计算的实例
正确的路子好像是
计算负荷,列出各设备的设备功率,需用系数,功率因数,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

乘完系数后,然后根据总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进行安装电容补偿,要不差别很大啊,我们那就有例子。

我们那也是1600KVA的变压器,但很明显设计大了,运行时候的电流都不到600个啊,2步电价,基础费是22块/KVA。
我们那用的功率补偿是450KVAR的,共10组,每组45KVAR,也就用上2个,不过有个280的电机用的是变频。

我们还有个1250KVA的变压器,也是那种补偿器,主要用电设备是8条皮带机和2个破碎机(每台破碎机有2台电机,一个90的,一个75的),开起来后补偿要用6个,都是工频运转的。

设备不一样真得算啊

楼主:
17楼,两个补偿器如何做啊,是同样的12路补偿,做两个并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