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提升机的震荡系统

楼主(2015-01-31):
请问有哪位知道提升机震荡系统电路呢?我有一个疑问就是
以上的图片是用来震荡的,点样能知道它功率呢?

网友A:
功率在点没事,不知道的话,就用大点体积的变压器

网友B:
首先要知道的是,图片那个玩意在电路之中是干什么的。
只有两根线?是电感线圈?电抗线圈?还是供电的升压降压变压器?隔离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知道的是,图片那个玩意在电路之中是干什么的。
只有两根线?是电感线圈?电抗线圈?还是供电的升压降压变压器?隔离变压器?
你真细心,我就看个外形,还以为是变压器呢!这个还真不是变压器呢!

网友C:
单看这个看不出,拍整机的上来,只有两条线测量下有没坏,一般没有烧焦味是没坏

网友D:
难道是振荡线圈?低频的?

网友E:
单看这个图片,还真不知是什么东西呢。只知道是线圈。测量它的阻值是多少欧,通过计算应该能得出的吧。

网友F:
就一个线圈?干什么的?

网友G:
这个不就是一个类似于电铃的电磁铁么,只不过做的比较大而已,你那个应该是振动筛一类的吧?

网友H:
这个应该是一个电抗线圈吧!

网友I:
坐等正确的答案。

网友J:
给个整体吧,单看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要看位置电路

网友K:
楼主给个答案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是这样用的,现在就是标签不见了,想知道他的功率,不知道怎么计算呢?请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用在震动上面的。。

网友L:
测电阻,量电流,电压,在按公式求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