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动作如何实现?

楼主(2015-01-31):
这是我厂购买的自动旋切木心的设备,自动运行设备的时候到了设定最大后限位时,由一个小变频器带动输送一根木心到滚筒里,然后旋切木心到了接近开关后限位后退,如此循环。不知是怎么做到的,看了下文本里面有好多的设置项,最大限位应该是编码器控制的,但是那个输送木心的电机的变频器是触发一下就停掉的,问下原理。我们厂也有好多旋切按树的设备,也是由变频器加编码器实现前后限位的,这个又是怎样实现的啊?

楼主:
最好各位有实例列举下,谢谢

网友A:
实例不就在你厂里吗?你那都有这样的设备了,自己仔细研究下也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看不到变频器里的东东啊,还有文本对应的寄存器之类的,要是有实例就好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变频器也像我们电梯那样把操作面板拿掉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看不到变频器里的东东啊,还有文本对应的寄存器之类的,要是有实例就好了
有文本应该有连接PLC啊,看下什么品牌的,下载个软件连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加工刨花皮的

网友C:
编码器,变频器设置的圈数

网友D:
先了解机器工艺,所用的电气元件,能查看里面的程序最好 ,了解外围接线

网友E:
楼主不是搞设备维修与维护的?
单看还不得,图纸资料呢?控制箱或者控制柜有钥匙打开来看吗?能打开来看吗,里面有PLC控制器吗?
还有最好使用笔记本电脑,用数据线连接PLC控制器,读取内部的程序。

网友F:
plc程序搞明白,文本地址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奇怪了!我们这里的旧的旋切机有些有plc的,但是这2年买的新的旋切机全都都是没有plc,几乎一个电箱里面就是2个变频器,一个6511的接触器,还有编码器,有些有接近开关,还有些有行程开关,很多变频器厂家都是没给说明书的,翻看到一本变频器说明书里有看到用编码器高数计数的,但是最大就65535,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明白的原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问题没plc的!文本和变频器通信!文本是MD204只能上载,不能下载的

网友E:
有的变频器是集成了开关量控制的,也就是有简单的PLC功能。你找一下变频器相关型号的说明书看看。
要彻底了解一个设备部件,说明书功不可没呀。

楼主:
对了,这些旋切机器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自学习功能

网友G:
这是用的什么品牌变频器

网友H:
用了文本和变频器通讯吗?

网友F:
文本和变频器modbus通讯的?

网友I:
要看变频怎么工作的最起码得有说明书啊,网上搜一下就找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太多了,基本功能都是一样,厂家不一样变频器也不一样,车间放假了明天仔细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而且本文里有很多可调的参数,例如厚薄,长短,位置。。。电压,电流等等都可以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教下有实例或者原理图一类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明天看看先

网友J:
文本和变频器做modbus通讯可以做到

网友K:
楼主来几张电控箱图啊,大家可看到设备的型号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没有,可以管设备厂家要呀

网友L:
高速编码器控制的是一个精度比较高的位移,明白了这一点主要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好的晚点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厂家最多给你个外部接线图,那个没用的,就是几台电机、编码器,开关的接线端子图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厂家的技术

网友M:
回复 楼主:
变频器都把程序内置了,不用PLC了

网友N:
回复 楼主:
木材旋切机用到编码器,一般作用是距离定位,作用就像行程电子尺,目前发现的都是增量式的,要接近开关来设定参考点,有些机一个,有些用两个。旋切机专用变频是不需要另配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