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31):
请问台达变频器如何直接与台达变频器通讯?

网友A:
任何变频器通讯都属于被动形式,不可以主动发通讯信号,两台变频器都是被动,那谁来主动发通讯信号?

网友B:
也许有楼主说的变频器,但我还没听说过。变频器有软plc功能到是真见过。

网友C:
估计很难实现

网友D:
直流调速器见过,变频器没碰着过

网友E:
这个不可以吧。

网友F:
深圳易能变频器好像有这种功能,型号记不太清了好像是EDS1000?

网友G:
一般的变频器都是驱动器功能,也就是只是一个执行元件。
不排除那些内部嵌入了PLC功能的变频器拥有这个功能,楼主可以往这方面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