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31):
模拟量如何写程序,测量高度的,因为高度会有干扰如何解决呢,求大仙们指点一二

楼主:
如何解决水的波动问题(如何写程序能解决水纹会影响传感器测量高度会出现的偏差呢)谢谢大家请给予解答

网友A:
模拟量如何写程序,这个要看你选择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B:
控制水位的时候加延时

网友C:
模拟量的满量程,
不同PLC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西门子300是-----27648

网友D:
一般用4~20mA电流输入PLC模拟模块,水面波动采用延时采集方式,把正常旳波动过滤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加延时呢?能不能给个实例看看呢?我用的是S7200加EMS235模块。。求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有怎么采用多次滤波求平均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