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1):
大家好!第一次用台达的plc,请教模块跟编程软件的连接问题。
我的PLC型号是DVP-24EC 编程软件是从中达电通上下载的(WPLSoft 2.38)。编程电缆是用RS232转USB的转换线。线没有问题连接别的模块没有问题。模块通电连接电脑打开软件  通信设置是这个样子  各位看看那个地方不对?感到最奇怪的是哪个通信端口一直是COM3改不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最后点击下传程序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提示
 请各位老师看一看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你搞错了;这是指PLC上的端口;
你用编程口,只要在电脑里看一下USB转换出来的是COM几,在通讯菜单选对应的COM口就可以了;

网友B:
usb转接器的驱动安装好了
设备管理器,端口里面就看到了

网友C:
搞个编程软件,有根数据线。点电脑带箭头的图标,会出来PLC==》PC,就行了。就在红色STOP的后面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你好  232转USB出的端口是COM4 按说在编程软件通信设置里面 通信端口上设置上COM4就可以了 可是为什么编程软件里面通信设置里是COM3而且还改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师傅你好  232转USB出的端口是COM4 按说在编程软件通信设置里面 通信端口上设置上COM4就可以了 可是为什么编程软件里面通信设置里是COM3而且还改不了。
COM端口是可以改的,你的操作对不对,你点下拉会有COM1到COM9的,你点下你要连接的COM就好了

网友E:
我买的编程电缆送了改com口的方法,有些要,有些不要的

网友F(2015-04-16):
我是安装了转换线的驱动后就能换COM口了。。

网友G:
在设备管理器里修改com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