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1):
界面上新建了一个换画面按钮,等级设置的是3,密码用初始的密码33333333。刚送电时,按下这个换画面按钮是提示让输入密码,输入密码,可以进入界面后。但是退出界面后,再点那个换画面按钮就不提示密码了,可以直接进入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想实现的功能是,每次按下这个换画面按钮都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进入。该怎么来实现呢?大师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退出这个画面的时候,要退出登录。

楼主:
已经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
是不是模摸屏关电再送电就可以了,三菱F940系列的就是这样

网友C(2015-05-09):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
搞定分享一下成果呗!亲

网友D(2019-08-09):
台达密码问题找18589255626

网友E(2020-01-10):
退出画面的时候设置一个设为最低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