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1):
CPU314,程序在现场下载程序运行没有问题,但是调试中发现有一个331模拟量在硬件组态中设置错误,只更改这一个地方以后下载plc不能切换成RUN状态,SF灯常亮。甚至改回原来的设置plc也不能运行
重新下载原程序到PLC又正常了。只是更改硬件组态中的331输入的一个类型。我确定量程卡没有错误,也清过程序重新下载,断电重新插存储卡,重新给331上电都没有效果。以上常用方法都折腾了好几次,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即使参数改回原来的值和原程序一模一样下载后还是不能运行,但偏偏用原来的程序就能运行?

楼主:
我一百个确定只是把第二个通道改的和其他三个一样,然后下载到PLC程序就不能运行了。要是改回来,重新下载到PLC程序还是不能运行,只有用原来没有改动过的程序才能运行...求指点

网友A:
因为你的SF灯亮了,所以请查看一下模块诊断信息并贴出,然后再继续探讨问题。

楼主:
错误信息,求大神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误信息,求大神分析

从模块手册得知,现在两种量程程序处理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电压值的处理以及温度值的处理完全不同。

所以还是修正你的程序,或许你可以将程序上载。

网友B:
你331的拨码开关位置改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误信息,求大神分析

从模块手册得知,现在两种量程程序处理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电压值的处理以及温度值的处理完全不同。

所以还是修正你的程序,或许你可以将程序上载。

我就是将自己的程序修正后,下载到PLC就运行不起来的。只要改动了,下载到plc程序就跑不起来SF灯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331的拨码开关位置改动了吗
331有拨码开关?在哪儿?量程卡都设置成A位置的

网友C:
提示说:你的赋值配置数据问题。
很简单要确定是不是程序还是硬件问题。
先只下载硬件组态看CPU是不是能正常运行。
再下载程序你可以只下载正确的,认为有问题的可以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示说:你的赋值配置数据问题。
很简单要确定是不是程序还是硬件问题。
先只下载硬件组态看CPU是不是能正常运行。
再下载程序你可以只下载正确的,认为有问题的可以不下。
我清空程序,下载所以版本,甚至是能正常运行程序的硬件组态都是不可以直接运行的。也就是说清空程序后下载硬件组态都不能运行。现在只有原来的错误的程序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D:
你该看看cpu的诊断信息,看看是报什么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