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1):
今天彻底摸清了外部线路图,现在还是不很懂,左边的变频器是炸过一次换过的,和欧瑞的变频器只需要com和s2就能通信?应该是联动吧?现在看来得好好查查欧瑞YM20000075T3B的说明书了,PGA2和PGB2接编码器AB相用来高数计数前后限位的应该(行程开关是后限位的),接近开关应该是停掉铡刀的怎么不是接在左边的变频器里?又是通讯控制?那厚度、宽度转换只需短接端子就行了?还有文本是用485通讯的,那文本应该是对应变频器里的寄存器了吧!难道变频器也可以编程?我把外部线路图手画了出来,大家能解除我的问题吗?

网友A:
这使用环境,难道不能做下防护吗?至少对电气维护保养会好很多。

网友B:
旋切机都是变频器内置的程序,那个小机器就是控制一个铡刀,像这种玩意儿还是不要修了,5.5KW/7.5KW的机器,也赚不了多少钱,调试超麻烦的,忠告

网友C:
楼主是想钻研变频器的控制原理,还有质疑变压器也能有PLC的功能?
不错,完全就是一个细分市场的产物,专门给木材行业定制研发的一套控制系统,想读取内部程序,门都没有。

网友C:
其实,使用PLC和编码器,还有市面上普通的普通的变频器,也能实现相关功能。
但是,为了节约成本,就有了企业针对性的研发某个产品来满足这个行业客户的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得到轻巧,厂里4 5百人,几十台这样的设备,今天清了明天又满是灰,就我们2个电工怎么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坏呀!我只是想从电工转型到工控,所以要不断学习表情!你别看这小设备这可是我们厂做胶合板原料的来源呀虽然也从外面购买木头,主要还是老板有好多山头好多木头,首先就是要靠他吃饭的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说的好有道理啊。!!!

网友D:
有灰尘好,坏了好修理。都赚点钱。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的电箱简直就是按你给的图做出来的呀!

网友E:
估计还是要坏的!

网友F:
看来是专用设备了,要学习的话最好找通用设备学习。

网友G:
看来是专用机型

网友H:
电路图再整整。就好看了

网友I:
电控箱可以离现场远一点!

网友J:
看来现在越来越多个性公的东西出来了,感觉象新手一样

网友C:
这种设备,学习他的工艺就得了,控制系统的程序和原理是没有办法掌握的,除非厂家肯手把手教你。
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培养未来潜在的竞争对手?
楼主要是有多余的PLC控制器,还有编码器,文本显示器和变频器的话,可以自己尝试制作一个仿制的系统。

网友K:
这电箱很危险,粉尘太多,容易造成事故,应尽快给领导申请检修。

网友L:
这旋切机小。日本有种有卡旋切机,主电机90KW直流。
曾经搞过胶合板全套控制的飘过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上次看到你发的了,不过现在好像都是无卡的了吧,控制也更先进了

网友M:
比如电梯变频器之类的 属于定制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