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1):
  现有一GT2310显示屏,采用Modbus 485通信,即便画面组态里面没有任何数据读写请求,但一开机,GOT屏就会一直发自身站号(通信设置里面设定的)的03功能码请求呢,如果不回应,超过重试次数,显示屏就报通信故障,如果回应,立刻报故障。
 例如,显示屏自身站号设置为1,一开机,就会发出 避免广告数字注释一, 检验码H 校验码L 的数据读取帧,如果我没有地址是1的RTU设备,发送三次没回应,就会报错通信故障,如果我将下面某一RTU设备地址设置为1.一开机,第一次请求后,一回应马上就会报错,何解
   看了十几遍手册,打400客服,不懂,研究两天没解决!
  求用过此屏的大神帮帮忙,在下感激不尽~

楼主:
注释一,01@03@00@00@00@01

楼主:
还没解决,求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释一,01@03@00@00@00@01

这个是通信尝试恢复命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释一,01@03@00@00@00@01
这个是尝试通信恢复的命令!
下位机要按照MODBUS规格返回!
表明上位机和下位机通信成功!
而后才会开始读或者写其他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