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1):
恒压供水变频器加速太慢 参数都调了还是不行  是变频器质量问题吗?

网友A:
加迷时间调了吗

楼主:
调的很短也不行  你对存储器了解吗  方便留电话吗

网友B:
压力表量程大而设定值偏小

网友B:
很普通的问题根据实用压力选合适的运传表就行了

网友C:
PID没有调节好!

楼主:
满量程是一兆帕  给定是0.3

网友D:
PID参数调整一下,把P加大一些试一下,I减小一点

楼主:
好吧  存储器怎么更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吧  存储器怎么更换
更换储存还要写入数据,才能使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吧  存储器怎么更换
更换储存还要写入数据,才能使用,还是查出原因再做打算。

楼主:
方便留个电话吗  我的是13739989813

网友F:
可以试下按键启动,看是不是变频的问题。

网友G:
变频器里面P参数有个上升时间的,那是不是设定的大了啊,各种品牌的都有那个,但可能P参数不是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