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自动控制

楼主(2015-02-01):
请教:我公司需要在锅炉原水箱蒸汽进口管上安装一台调节阀来控制原水箱的温度,如何选择阀门;调节器、安全栅等。另外还需要考虑和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选择耐高温和合适管径的电动调节阀,智能PID调节器(具备手/自动切换功能),只有防爆场所才选用安全栅,不需要防爆的场所可选信号隔离器即可。

网友B:
楼上回答很专业,
不过我感觉温度传感器可以选择用PT100+wisdom的变送器

网友C:
是自己安装还是外包?自己装对温度要求的高还要加装超温能切断蒸汽加热的保护

网友D:
百度wisdom你说怎么着,避孕套!后来在后面加变频器字样,才知道原来是万盛达变频器。

网友E:
wisdom差点看成wind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