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1):
我是三菱PIC初学者,程序读出时没问题,也显示连接成功,也可完整的读出编程,但是写入时就显示数据据线没连接,那位大仙可以救救我。重启、重插吧都试过了,就是没作用。

网友A:
单独写个小程序也不行吗?

网友B:
是不是串口出问题了、。

网友C:
能读出不能写入?这种情况我没有碰到过。会不会PLC设置?

楼主:
我试了小程序也是写不上,显示串口错误,串口如果有问题怎么会可以读出呢,我感觉串口没有问题吧,真说不好,还有谁经历过。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先在软件通讯设置里面点通讯测试下,看行不行,
或者先将PLC清除内存,格式化下,再写看看

网友D:
你是大概现在是“读出”模式。你要把它变成“写入”模式。

网友E:
PLC型号?用的哪个软件?
PLC内是否安了存储卡???

楼主:
没按内存卡,型号是FX1S-30MT-001,还是不行。GX developer8.86吧我这是WIN764,    它可以和普洛菲GP2301-SC-41链接吗,怎么设通讯?

网友F:
用三菱的PLC编程软件,去和别的公司的触摸屏连接?楼主太有才了。
就相当于,你买了三菱公司的产品,去西门子公司要求售后服务一样的荒唐。

网友G:
还没见过这种情况哦

网友H:
你输个空白的程序试试

楼主:
别的设备确实有连上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通讯的,

楼主:
程序已写进去了,数据线的原因,换了根数据线就好了。三菱PIC和普洛菲的确可以连上。

网友I:
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