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D

楼主(2015-02-01):
报CD1哪里的问题啊?求大神解

网友A:
请确定是台达的?那个系列?面板是否显示完整?手册上没有这个代码啊!

网友B:
是台达的哪 全系列,M,B等系列,不同的系列故障代码不同,先排查下电机的问题,有O开头的大都是过流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代码肯定不是台达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楼主了解不清楚,这故障代码是VFD-VJ系列伺服器的代码。

网友E:
原来是伺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