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绕组

楼主(2015-02-01):
昨天公司电机坏了,拆开检查发现里面全是铜丝,据说是绕组。
我就在想,这些铜丝缠很多圈,不就相当于一圈么,因为铜相互接触,导电的啊,是这样的么??
难道是这些黄灿灿的铜丝表面做了绝缘处理

网友A:
恭喜你,答对了。

网友B:
刮刮表面看看有东西没

网友C:
大哥这是漆包线,铜线表面做过绝缘处理,绕组嵌入定子槽中。整好还要用绝缘漆再加强下绝缘。接线时要把表面漆给刮掉。

网友D:
看来是个外行,漆包线就是铜线外面有高强度绝缘漆包裹,还有纱包线绝缘强度更高。

网友E:
2楼主说得对啊。

网友F:
建议楼主找点电动机的结构和原理方面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G:
朋友你要学三相电机可以去,家电维修技术论坛,有机电板块。任何问题 橄榄树 老版主都会认真回复,但别问那些幼稚的夸张的问题。老版主会狠狠的回答你、

网友H:
各位老师说的很好了!

网友I:
有这种想法和思路对于初学者来说,也就是一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等于一个新的发现

网友J:
很明显初学者,跟我一样样的

网友K:
叫漆包线,线径有大小区分,绝缘漆也有分耐高温的

网友L:
看到楼主的话,我就在想,这是在学习吗?

网友M:
     最后一句话,证明楼主还是开动脑筋想问题了,答对啦,可喜可贺。

网友N:
看变压器里面也是一样的,

网友O:
你是不懂电的,多看看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现在明白了,
另外请问电机绕组的角接方式是固定的么??也就是问是否U1和W2,V1和U2是固定搭配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我只是好奇问问,光学电机肯定是不可能的。

网友P:
楼主的电路常识不太懂啊 ,这些就是电机绕组,都是做过绝缘处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明白了,
另外请问电机绕组的角接方式是固定的么??也就是问是否U1和W2,V1和U2是固定搭配
不是的,只要不是同一相就行,比如 U1V2 V1W2 W1U2,还有U1W2 V1U2 W1V2都是可以的。

网友Q:
这个一般找实际电工手册什么的比较好。。。
很多书尤其是教科书,上面给讲述的全是电磁原理什么的,很多的时候讲述漆包线什么的就是一句话啊。。。。。。

找那种电机绕组维修什么的介绍的比较全,不一定非得学习怎么修,知道点结构就可以

网友R:
电机的极数不一样,绕组的绕制也不一样。

网友S:
这个是常识吧!

网友T:
这种叫漆包线,是要工程师计算根据实际产品的要求算出用多大的线,绕多少圈,传统电机是人工绕的多,无刷电机就是机绕的。

网友U:
上图就是电机绕组结果电机关键是三相绕组阻值要一样,绕组的嵌装,焊接,还有绝缘处理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U:
你好,请问绕组的嵌装和焊接是什么意思哦??
嵌装是安装的相对位置么??
焊接是不是绕组的铜线接头的对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