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问题

楼主(2015-02-01):
各位大神,工业以太网和普通的局域网区别是什么啊!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只知道
工业以太网识别MAC地址
普通以太网识别IP地址。

网友B:
没有区别吧,只是用途不一样而已。
都是使用了网线,都是使用了TCP/IP协议。

网友C:
是不是硬件要求不一样?
但都是TCP/IP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也不太清楚,谢谢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A:
工业以太网识别MAC地址,通讯协议是ISO
普通以太网识别IP地址,通讯协议是ISO-On-TCP

网友D:
回复 网友A:
那wifi网络一样也能识别MAC地址呀!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工业以太网识别MAC地址,不认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以太网识别MAC地址,通讯协议是ISO
普通以太网识别IP地址,通讯协议是ISO-On-TCP
了解,谢谢啦

网友E:
工业以太网识别MAC地址,不认IP

网友F:
工业以太网比普通以太网实时性好,也称为实时以太网。通俗的说就是数据传送的更快更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嗯!谢谢

网友G:
用的不是太多,觉得都差不多。现在越来越多的设备开始用网线通讯了

网友H:
最好是以后都用一种标准,就没这么多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