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1):
这是一个典型的低通滤波器,想问的是:
它是有源滤波器?
还是无源滤波器?
还是有源滤波+无源滤波?
R1和C1的作用是?R2和C2的作用是?

网友A:
当然属于有源滤波器RC确定了滤波频率

楼主:
是吗?好像不完全是吧?

我的看法是,它是一个有源滤波和无源滤波的结合体。R1和C1是典型的低通无源滤波器,而R2和C2组成的跟随器,又是典型的低通有源滤波器。

过去,对于图示的电路,只是知道这是低通滤波器,而且在模拟时代硬件电路里,它的滤波效果可圈可点,实用表明他的作用很强大。只不过最近偶然查看滤波器相关信息,这个电路作为教材来讲解。从原理上分析它的作用,感觉挺有意思的。

问题又来了,既然有了有源滤波环节,为什么要加前面那个无源滤波环节呢?或者反过来,两者结合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B:
R1和C1是组成RC滤波电路,C2R2是反馈作用,说错勿怪。

网友C:
这个当然是有源的,不过是一阶单位增益的低通滤波器,相对于无源的应该在输出方面不受负载的影响,毕竟是跟随器。R2与C2的作用更多是为了减小运放的偏置电流的对输出零点漂移的影响。应该是R1=R2 C1=C2。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日本人认为不是有源滤波器只是RC网络+运放,美国人觉得是,有源比起无源是可以对有用信号放大,对无用信号衰减,所以有用信号和无用信号的比值可以做到很大,这是无源做不到的。

网友D:
RC滤波器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参与。

我是这么看的:

顶楼图示,它是有源滤波器和无源滤波器的结合体。当然,最后输出看它是有源的滤波。就低通滤波而言,有源滤波效果比无源滤波好。但是有源滤波受放大器UA自身的频响影响(自激震荡),所以,有源滤波器对高频噪声滤波无能为力,需要无源滤波来解决。由此形成了先R1C1滤波,再放大器滤波。实际应用时,应该在放大器输出端对地,接一个0.1微法的电容,效果会更好。这个已经被实际证明过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对于运放输出加0.1UF对电容,我报怀疑,运放不太希望有很大的容性负载,这样会引起输出震荡的。是不是还要串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实际的接法,运放输出要有一个电阻,然后才是接负载,在输出电阻与负载之间对地接电容。

如果负载离得不远,信号线比较短,这个电容可以不接,如果信号线很长,比如8m以上,这个电容加上,效果很奇特。

网友E:
谢谢 也跟着学习了

网友F:
常用的滤波电路有无源滤波和有源滤波两大类。

若滤波电路元件仅由无源元件(电阻、电容、电感)组成,则称为无源滤波电路。无源滤波的主要形式有电容滤波、电感滤波和复式滤波(包括倒L型、LC滤波、LCπ型滤波和RCπ型滤波等)。

若滤波电路不仅由无源元件,还由有源元件(双极型管、单极型管、集成运放)组成,则称为有源滤波电路。有源滤波的主要形式是有源RC滤波,也被称作电子滤波器。

说简单直接一点,有源滤波器就是需要有电源输入,需要提供额定的电压,或者有一些电调滤波器可以根据输入电压的变化决定滤波器的通带。
而无源滤波器,看名字就知道了,不需要电源输入,直接2个引脚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就完了。

网友G:
哈哈, 这个主题好.

楼主的解释很有说服力.

我觉得,还要看实际应用场合.

我有个想法,
如果在C1并联一个电阻=R1,
运放做2倍放大,
C2还是保留.
不知道效果会不会更好 ?

网友C:
回复 网友G:
这个就需要算出传递函数了。

楼主:
哇,这么多行家呀,在此膜拜一下。

顶楼的滤波器,在网络的视频教材上抄的,因为他是比较典型的滤波器,所以,很好奇的看了视频教材的讲解。

过去我接触过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德国原装设备,它的速度闭环控制使用模拟器件搭的,图纸里这个滤波器用的很多,只要是信号输入,前置滤波就是这个,然后才是去闭环PI调节器控制和运算。那时,就是学着照猫画虎的用,对其原理没有关注过。用示波器观察他的滤波效果,信号的降噪很好。

现在,大家接触更多的是智能PID控制器,滤波功能都是参数设置了。模拟电路的滤波器越来越罕见。但是原理是相通的,高通、低通、带通等等。原理没变,就是实现的方法变了。

网友C:
确实现在滤波器都用算法实现了,这个在以前真是无法想象的。

网友G:
数字滤波能用吗 ?
有干扰的话,还能保证精度要求什么的吗 ?

低通滤波器,好象LC滤波效果更好,为什么反而很少见呢 ?

网友G:
书上好象说高于采样频率的1/2的频率的干扰,用数字滤波无法消除.

网友H:
都快忘得差不多了,重新学习一下!赞各位!

网友C:
回复 网友G:
LC低通滤波,电感量要很大,制造成本高

楼主:
回复 网友G:
去年用过一个德国公司的传感器,是可以参数化设置的,有多种数字滤波可以设置,用了以后,信号采集那个干净就别提了,而过去我们这种传感器都是电桥式的,毫伏级输出,给前置运放,那噪声处理起来,真叫一个头疼。如果你能体会一下国外公司做的数字滤波,可能就有所感悟了。我们现在变频器采用的是西门子的,内部也有数字滤波,效果还是不错的。当然,比起前述的那个滤波效果,还是差着。

数字滤波,可以设置滤波时间,可以设置截止频率,可以设置滤波的幅值带,滤的是信号的纹波。等等,总之,数字滤波比我们硬件的滤波要更丰富一些呢。

楼主:
随便举个例子,这张图是西门子的S120变频器编码器信号的功能图,它里面有多个滤波环节,其中包括了2个时间滤波环节,一个陷波器,一个幅值滤波器。可自己选择参数。很灵活呦。

网友I:
滤波器必然要用到R、C、L基本元件,而一旦用到有源器件,就称有源滤波器。
有源器件或多或少会产生热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