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1):
PLC用以太网和电脑通讯,但是电脑只有一个以太网接口,拔了接PLC的话就上不了网了,PLC以太网能不能用个转换器转电脑USB?这样电脑会识别吗?》

网友A:
用USB转网口试试   淘宝有卖

网友B: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啊,考虑无线了,现在有线转无线也很方便啊

网友A:
如果距离很远 无线就不好弄了  距离远一般都是光缆到收发器再出来网线

网友C:
笔记本可以用无线上网,有线网卡连PLC
笔记本也可以通过USB转串口或者USB电缆与PLC进行连接

网友D:
PLC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一体机还是模块机?
给个建议:用交换机和路由器组成简单的局域网试试,又可上网,又可链接PLC。
如果能玩到高级的功能,别人还能从外网远程控制你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我的PLC是刚刚买的  初学者,smart的sr30,我现在在淘宝买了个以太网转USB,我的台式的。希望能有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立马买了 ,还没到货,我买的是以太网转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