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1):
给大家分享个CAD插件 请大家抱着学习的态度下载
这是一个直线关联拉伸的一个CAD插件。
拉伸的必须是直线。
我在原网站也是免费下载的。
所以还是免费分享给大家。
给大家发一个动态图片的讲解吧,简单直接。
附件下载:
插件原地址:
www.lisp123.com

网友A:
呵,还真好用,这么多年用CAD还不知道有这插件

网友B:
不错,学习下。总在玩,但从没有这样子用过,又学了一招了。谢谢分享。

网友C:
点个S,空格,选择要拉伸的线一端或者矩形两个端点,空格,然后拉到你想要的位置就OK

PS:CAD内置的命令,还要整个插件?????

网友D:
     CAD用关联,换不同版本的软件,字符等等移位,骑在元件上等等,也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