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报21故障

楼主(2015-02-01):
故障为电流测量错误,真不知道怎样检测来的11KW的,原来是开关电源不起动,是16V短路引起的,然后单独对16V通电电流瞬间很大就烧坏了那个短路原件,现在成了断路反倒不好找了,开关电源是好了,但是报21故障

网友A:
16V是那一组电源?与什么电路有关?

网友B:
通电时,你不限流吗?

网友C:
你这应该是上电就报21吧,准确讲应该是15V。即然15V都有问题。查霍尔,和15V也是相连的

网友D(2021-10-22):
ABB ACS510-01-072A-4  客户送来说通电报故障  ,我查故障记录显示21,但是到我这试机正常,我用的是两项380输入的,不显示故障码,空载运行也没问题,但是问题来了,我怎么才能加负载测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