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2):
空气温度40度,要在一个防护等级IP55的小箱里放一个750VA的变压器,负载是500W三相电机,这样的情况用加散热吗,应该怎么处理,不知道咋办了!

网友A:
750VA的变压器,功率因素不可能为1的,也就是不可能没有耗损的。
一般功率因素取0.8吧,那么就是750*0.8=600W,带载500W,变压器接近满载,温升可想而知了。
不想装散热系统,就更换规格更大的变压器。

网友B:
温度这么高,肯定要散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换多大的变压器合适?1000的?还是加散热?MD甲方还要IP55真服了

网友C:
IP55等级怎么做散热啊,坐等LZ的方法,我做过我们公司防尘电柜的散热,下面进气,上面加风扇强制排风,不过要求加了防尘垫,散热效果就很差了。

网友D:
应该要加大啊

网友E:
变压器容量选大点,采用强制散热,比如正压吹气式等

网友F:
为什么要加变压器?做隔离防护还是工作电压?如果是工作电压
我到有法。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是给变频电机的,散热风机配的,不知道甲方咋想的,要把这个东西放到设备上,不放电气柜里!

变频电机是690V的,散热风机是380V的,所以要加变压器!!!

请指点!!!

网友F:
690-380=310v,额定电流1.2,你用自偶变压器
300VA的能带3KW电机,不用散热。
也可以用三个单相星接

网友G:
加电柜空调,投资大。

网友H:
加个排风扇,温度高就开温度低就停

楼主:
防护等级IP55,要是随便加风扇,我就不来问了,还有空调,那样比我整个箱的价都贵了吧,不实用啊!9楼的朋友,你说的自偶变压器300VA,能带3KW电机,是咋计算的?

网友C:
LZ设备与控制柜距离呢,近的话拉路380V给风机供电吧,我们的变频电机就这样做的。

楼主:
现在只有690的电压,才让在设备上加变压器!!我也郁闷...

网友F:
自偶变压器的功率计算与普通变压器不同
相同截面积的铁心自偶是普通的几倍,具体
计算手册上有。也可以这样理解:690/380,
次级电流=原边+付边,因此,750VA的自耦
变压器体积不会超过300VA的普通变压器,
因为次级需要的不是380,而是310然后与
690反相串联。
0-380用细线径,380-690用粗线,具体
计算你查一下,我记不清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自偶变压器这玩意搞工控的没人搭理,抛开严格的理论
一台100VA变压器,220/20V,次级电流5A,如果次级与220V电源反
相串联,能提供200*5=1000VA的视在功率,自偶变压
器就是这一原理,因为没有隔离,索性原边付边合二为
一,当然原边省掉了20V的线圈。具体到你的设备,750
va的变压器,如果改为自藕,完全可以提供1500va的
功率输出。

网友I:
为什么不能直接加一个风扇呢?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我们公司防护等级IP44的是加的风扇,而且要求加装防尘垫。我们那环境温度低,也就10度吧。你们那环境温度有40度,风冷要求一般是环境温度得在35度以下吧,一般来说环境温度35以上真得用空调了,风冷效果不好,热交换机有的都不行。
现在你遇到的问题是风冷(加垫)不行,一个是防护等级不允许加风扇,或者是垫不能有效的过滤,而且环境温度高。
用空调是可以,但不值,成本太高。
用热交换机也可以,空气/空气不行,环境温度高,得用水的,水的成本也不低,而且维护要跟上,尤其是在工厂,维护基本都跟不上。

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别用变压器,直接从主变压器接个4*2.5的电缆就能解决啊。

---------------华丽的分割线-------------

网友J:
多说句啊,LZ提供的信息有点少啊,比如说我就是很不理解为什么没有380的电。。。。
的确有的大容量电机用的高电压,我们哪里还有10KV的,但就是想不通为什么没有380的,起码得有电灯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J:
主变频一直工作在40HZ以上这是一种最经济的方案,低频工作不行。讨论了一大堆都不是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单从制作者说有一大堆解决方案,1;拉根380电源2:加台690/0.75变频3:加风扇4:加空调5:增大变压器容量。其实还有一种方案:换电机或重绕,550W的电机绕成690V的用不了200元。

楼主:
这样说吧,我们就是卖给甲方一个690V的变频电机,电机的散热风机是380V的,甲方在控制柜里没考虑散热风机的事,他们忘了!就让我们这个卖电机的,在电机旁边做一个变压器的箱,这样你懂了吧

网友J:
还有办法,你们直接买个IP55的变压器箱。。。。。把技术参数提供全了给他们。(你们够呛能给他们买)

最后实在想省钱做个箱子,里面安装个散热片,把变压器安装在散热片上,散热片是里外都有的啊。

据说国内4KW以上的电机都可以直接接690V的就可以,但4KW以下的还真不行,绝缘什么的不够。

你们客户是什么性质单位啊,矿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