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2):
客户一个atv312变频器5.5kw的不能用面板电位器调节,让我给改改,于是拿回家下个说明书,但是怎么看也不懂,接触的少。没搞明白,最后还是通过4008101315  选1 选1 选2 选1找到变频咨询人员咨询。

首先找到ctl- 确定找到fr1 改为a1u1 就是面板电位器调速。然后找到 lac 等级改为L3。然后找到chcf 改为sep,不改l3 进入不到chcf参数。sep为分离模式。 然后cd1参数 改为ter 。然后就可以端子启动,面板调速了。
[ 终端 ] (tEr):通过终端控制
v [ 本地 ] (LOC) :通过键盘控制
v [ 远程 HMI] (LCC):通过远程显示终端控制
v [Modbus] (Mdb):通过 Modbus 控制
v [ 网络 ] (nEt):通过网络控制

网友A:
可不是怎么的,换了一台新的变频器,光参数输了老半天

网友B:
有说明书多看看就懂了,这种参用的参数很好理解的

楼主:
设置方法 和亚洲版本的差距老大了,日立给代工的,日立的就非常好懂,  一看就会,这个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