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2):
维修变频器贴片电阻都需要几种,封装型号 阻值。 贴片二极管型号。贴片电容封装型号 贴片三级管信号。请教高手

网友A:
0805 1206  1812 1210 2010 这几种比较常见
好像网上有卖全封装,全系列的样品的。

网友B:
0603,0805,1206就这几种,别的用这些可以代替的!1210可用1206/2只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