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信号检测

楼主(2015-02-02):
请教大家个问题,有台柜子需要控制18路风阀的启停,当检测到其中11路风阀打开时,系统报警。请问下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处理,还是需要用PLC?

网友A:
PLC简单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简单点吧
客户还考虑到正本,感觉用PLC有点浪费啊,也不需要实现其他的功能。

网友B:
用继电器就能实现,不过用的会多一点。或者用电流传感器----当11台风机开启,电流传感器检测-输出-报警

网友C:
这个用继电器就可以搞定的。用PLC是浪费了。而且成本很低。

网友D:
建议还是用PLC

网友E:
用PLC外围接线很简单,用中继的话估计得多用几个。继电器成本低,但看着不高端。PLC看着高端,但是成本比继电器高一些。具体得看客户咯。

楼主:
是啊,我得和客户商量下,感谢各位的帮助哦。

网友F:
回复 楼主:
淘宝上有单片机工控机,80几块,不比继电器贵。

网友G:
国产的小PLC,或者西门子的LOGO!都可以。

自己搭硬件电路,太复杂了,而且省不了太多的钱。用个智能控制器却很容易。

网友H:
有国产的单片机控制板搞定。价格和继电器差不多

楼主:
我选了个西门子的SMART,价格1000左右的。

网友I:
说的不详,你的风阀是消防排烟动作呢还是送风工作?有没有可能你开了这台风阀,另一台又会关停呢?如果是按顺序启停就简单了

网友J:
同意12楼的看法,你就没有把控制要求说清楚,如果是消防系统最好用PLC吧,精度高操作方便

网友K:
用继电器多麻烦啊!

网友L:
     12(13,14,15,16,17,18)路风阀打开时,系统报警吗?

网友M:
9楼说的很对用小型PLC控制看起来比较高端大方。

网友N:
关键就是18路开关量之中,任意的11路同时启动就报警的条件,用传统的继电器线路实现比较困难,而且线路复杂。
如果要求的是固定住的11路开关量同时打开,那个就非常好办了。

网友O:
18路都是单一控制还是既可以单一又可以逐级启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顺序的话就简单,现在是随机统计的。累计到一定数量就报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报警,只要大于11路就开始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关键就是18路开关量之中,任意的11路同时启动就报警的条件,用传统的继电器线路实现比较困难,而且线路复杂。
如果要求的是固定住的11路开关量同时打开,那个就非常好办了。

不是固定的,是随机统计的,累计到一定数量就开始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O:
18路都是单一控制还是既可以单一又可以逐级启停呢?

单一控制,单独启动,单独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意12楼的看法,你就没有把控制要求说清楚,如果是消防系统最好用PLC吧,精度高操作方便

是用在除尘项目的风管上,我们公司是做工业除尘的。

网友P:
还是用PLC吧,觉得用继电器的话就太乱了

网友L:
     用PLC,以后排除故障等都还会好点,可靠性也好。

网友L:
   曾经接到个项目:机械工程师去客户那里交流,没有让电气人员去。机械工程师回来后,问机械工程师的要求,有的东西说不出来,然后还有连客户自己暂时都说不出来要还是不要的东西,领导让我出份电气图还说用继电器接触器做,给老板省点钱,我虽然按当时要求出了份继电器/接触器的图纸,还是建议领导用PLC做,这样即便有变化也能应付,否则要推倒重做方案,那就完蛋了,不能按时交货。
   楼主这个要求,到目前还是没完全了解。
   21楼和楼主的要求,还是有矛盾的地方,PLC做,修改还来得及。

网友F:
如果是任意累计11路报警就用小型PLC或51工控板吧,每开一路,对应寄存器赋值1,else值零,然后D1+D2.....+d18>=11
就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