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2):
伺服驱动器的型号JSDEP-30A
PLC是 FX3SA-20MT的
现在是PLC发出脉冲了,伺服电机不转。
驱动器显示RUN状态
plc和驱动器接线是这样的
Y0 接驱动器的 5脚 /pulse
plc 24v正经过2k电阻接驱动器的 4脚  pulse
plc输出com端接24v的负极。
感觉接线应该没有问题,现在是电机一直不转
请教下原因。

网友A:
可以监视驱动器到底有没有接收到脉冲信号,还有参数是否设置好。

网友B:
伺服使能打开没有

网友C:
可能伺服的接线接错了,记得好象3,11脚要短接,有接外部电源就不用

楼主:
使能打开了,8和17脚短接和不短接都不转

网友D:
监控下伺服那边有没有接收到脉冲,如果接收不到,那就可能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E:
SERVO ON信号有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8和17脚短接使用内部电源
1和24才是使能

网友F:
PLC脉冲发了,DC24V电源可以用伺服上的,也可以用外接的;可能你电源没接入;

网友G:
应该是没使能

楼主:
没使能伺服会是RUN状态?
我应该说清楚了。

楼主:
搞清楚了,是24v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