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2):
现在使用的是CP1E系列的PLC,需要有个功能就是:长时间断电情况下(这时PLC也没电)需要知道停电时间是否超过设定值,如果超过的话,不允许立刻启动设备,要有个预热过程。不知这个有没办法做到,如果不行的话,不知触摸屏可不可以?

网友A:
只要有时钟,就可以做到了。

网友B:
记下上次掉电的时间,开机后将现在的时间和上次的进行减法运算,这个,PLC好做,屏不知有没有这样的指令!

楼主:
因为断电是直接通过断路器的,我还想不出如何让PLC断电瞬间记录时间

网友C:
      断路器的辅助触点可以用啊?!

网友D:
用plc做过,触摸屏感觉应该不能实现

楼主:
关键断电时PLC也没电了啊

网友C:
    断路器的辅助触点接通某个计时器。

网友E:
顺序起动控制,用断电接通计时器,超过设定时间,断开控制回路,使其不能直接起动.

网友F:
2楼的方法可以啊,你每隔一段时间保存一次时间,这样时间不就一直是刷新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2楼的方法可以啊,你每隔一段时间保存一次时间,这样时间不就一直是刷新的了吗?
谢谢,我没想到这个方法

网友G:
同意2楼说法,也可以加装一台断电计时器。

网友H:
CP1E-N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意2楼说法,也可以加装一台断电计时器。
能推荐型号吗?我查了下一般都是要通电才有延时开或关功能的计时器,断电的没找到,要计时几十个小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