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2):
我厂用的都是可控整流设备零线电流相当于三相线的总和,是谐波造成,有师傅说加零线电流阻断器,不知道有谁用过,可以自制吗

网友A:
建议还是要从消谐上入手!

网友B:
负载加隔离变压器不行吗

网友C:
单相整流无法消除,因为电流无法矢量合成,只能通过零线。。

楼主:
全是单相,每台变压器带六台设备,相线电流60多安零线150A,80Kw变压器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