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2):
电源芯片用的tl555,8脚电源脚接直流母线P(经400k电阻),但1脚(GND)没有接直流母线的N,测量555是无电压,测量5558脚及N时,显示500v电源,谁修过类似电源?555的1脚是不是应当是和N直通?

网友A:
用三五做的还没遇见过。

网友B:
贴片 TLC555IDR TL555I TL555C 计时器/振荡器 单路计时器 2.1MHZ

楼主:
有知道的没有?

网友C:
修过,不过开关管容易炸 0.2A1500V开关管,考虑用普通K2225等2A1500V代换.TLC555是coms芯片,不是市场常见的.耗电很小,市场购买的供电不够

网友D:
回复 楼主:
555的GND是应该接到N的,你查查是不是哪里烧开路了。

楼主(2015-04-09):
各位,检查出来了,电源芯片坏、电源管坏、稳压管坏、连接G的一个二极管坏,变压器初级线圈开路

网友E:
变压器就够你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