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15-02-02):
  今天查看监控画面上采集的现场数据,我们领导说19区箱变得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数值反了,他带我们去现场换电流互感器进现场测控装置的进线方向,可是没有作用,不想用后台改,我想问问怎么改线,为什么?谢谢

网友A:
有功功率可以用测量设备的电流值,然后电脑进行运算得出。
无功功率,楼主的设备是用什么方案进行测量的呢?也用电流互感器?
无功电流的流向,好像是和有功电流的流向相反的。

网友A:
想研究这个问题,就必须懂得该设备是如何测量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数值,也就是测量和计算的原理是什么。
有功功率计算很简单,无功就很麻烦了。
度娘了一下,无功功率的计算,必须要懂得一个角度的数值,也就是电压和电流之间的相位差。
楼主公司的设备肯定有检测这个角度数值的传感器或者仪器。
度娘:http://wenku.baidu.com/link?url=69YXyqc_tbLMNvMAIw4IAkDySPhJ-pQOyerIJAXn8FR-2dODapB82S11tFdCiWqJApEEkjJSXEVQvmbJGKL0bkZEl6hwujrPDeoeX6sPL2u

楼主:
      用电流互感器测的    改A相和C相互换可以吗?

网友A:
无功功率数值是依靠计算机算出来的,怎么可能是调换互感器就能得到的?
建议楼主去度娘学学无功功率的测量技术。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4IeHpRi340uw4dWMw0kV2cRXhGaU68LgKp8AVq_4WwCMe94qfT0yeZbGRmkYVgpdBhBKwZWZAkZ2vQ6uQz6ou5SHyvxF04IpaL_aE5LvXii

网友B:
只能后台改,互感器只是采集电流信号的,数据反了说明你的运算方法两者反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