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2):
VFD-V系列,380V1.5KW,主板是从380V3.7KW上拆下来的,参数重置后带0.75KW电机,空载,50HZ的时候,万用表量测输出电压393V,三相平衡,面板显示输出电流是3A左右,用钳流表量测输出电流1.4A,三相电流也是平衡的。
按理说0.75KW空载电流应该就是1.5A左右,为什么监测的电流和实测差那么多,钳流表是新的,量别的都没什么问题,难道是电流检测的问题?

网友A:
用钳表测量变频器电流不准,因为不是正弦波。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试试。

网友C:
小电机,空载电流很大吗?1,5kW电机,额定电流是多少呢?难道空载电流接近或等于额定电流了?还是我看错了?

楼主:
0.75KW的,额定2A,稍微有点高啊,但是电机不热啊,如果真是输出3A的话带久了应该会热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也不会差那么多吧,要是真的是输出3A,电机久了岂不是要很热,可是不热啊

网友D:
目测是变频器设置的问题吧,而且楼主也更换过变频器的主板,将大功率主板换到小功率的机型吗?

网友E:
有同型号的1.5KW变频器你再测试一下;
主板上参数没改过来,不一定好用;

网友F:
换过主板,参数要改吧,有些变频器空载电流是不准的,低于多少电流会显示一个假的数值的。

网友G:
波形不对钳形表肯定测不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恢复出厂设置了,但是机种代码改不了,额定电流也改不了,刹车基准电压改不了,就是主板对应功率设定的参数都改不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恢复出厂设置了也不行,关键的参数改不了,想改设置也不行啊

网友C:
还是实测以下电流吧,估计显示的电流值是假的。

网友H:
空载时显示有3A,显示不准的吧?你测量出的应该是对的。

网友I:
主板上的功率没改过来。要改成1.5的才行,或着电流采样电阻也得调。

网友J:
主要是驱动板上电流检测那块的电路区别导致实际电流与显示电流不一样,不影响实际使用的。

网友K:
换主板了,参数要改,电流检测部分应该也要改的

网友L:
是否参数不匹配呢,另外,好像也不能用钳形表测量输出电流,会不准 的。

网友M(2015-03-06):
用钳形表测变频器的电流,应该在输入端测量比较准确。变频器输出端由于波形、载波频率与工频时差异较大,所以测量出来的电流不准确。

网友N:
变频器应该在在入端测量电流.出端不是正玄波.万用表测不准

网友O:
主板最好不要乱拆,一台机器对应一块主板,里面的母线电压和电流校正是出厂调试过的,同机型也会有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