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

楼主(2015-02-02):
西门子触摸屏里面有没有不带自锁的触点。

网友A:
不就是按钮吗
锁不锁用plc都可以控制啊

网友B:
记得是有、可以设置

网友C:
触摸屏锁不锁不都是你自己定义的么

网友D:
按下的时候Setbit M0.0
松开的时候Rsetbit M0.0
这样不就是不带自锁了吗???
SO EASY???

网友E:
西门这货的按钮要用函数触发

网友F:
好好研究函数吧!

网友G:
按下的时候Setbit M0.0
松开的时候Rsetbit M0.0
最开始用的时候想了一会才知道

网友H:
按下的时候Setbit M0.0
松开的时候Rsetbit M0.0
我也是这么作的

网友I:
有  可以设置的  你在做这个位变量时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刚看到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