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2):
小弟的一个客户,现在设备 plc 是欧姆龙cpm2ae  ,触摸屏坏了,客户想用带键盘的,想到了op320,但是好像plc 和屏同学是个问题。
plc 只有一个20针铁头线  就是 CIF02线,  想问问各位要是同学要怎么做线。 这款plc 中间有com 口的位置,但是没有焊接com口

网友A:
呵呵;如果是CPM2AH,可以直接连;
CPM2AE的不带RS232,可以加一个CPM1-CIF01通讯模块;

网友B:
用国产的编程电缆就可以通讯了,连接过很多了

网友C:
CPM2A个人觉得是比较经典的机器了,和CQM1H有的一拼。CPM2AE就蛋疼了,没RS232口

楼主(2015-05-03):
引用 网友B:
用国产的编程电缆就可以通讯了,连接过很多了
大大,现在有一个cpm1a 没有com口,有国产编程口转 com的线,要是和欧姆龙通讯 怎么接线呢?

网友B:
用国产的编程电缆就可以通讯了
这不是很清楚的告诉你了。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国产的编程电缆就可以通讯了
这不是很清楚的告诉你了。兄弟
国产通讯线,直接插到威纶通没反应,加他带的欧姆龙线还是没反应,你说着郁闷不。威纶通是tk 6070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国产的编程电缆就可以通讯了
这不是很清楚的告诉你了。兄弟
线的型号 cqm cif02,郁闷了,

网友B:
你到底是要和文本还是和触摸屏通讯?
TK6070IP触摸屏是不能直接通讯的
需要加延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到底是要和文本还是和触摸屏通讯?
TK6070IP触摸屏是不能直接通讯的
需要加延长线
现在用 他们以前 cpm1a 和海泰客 通讯的dp25的线,改成dp9和威纶通tk6070通讯了
海泰客的线 里面有芯片,通讯正常

网友D:
cif02是将20针的口变成厂家定义的232口,你需要再将整个232看变成屏能连接的232口,查资料或管屏厂家要/买整个转换电缆